求助!黄皮xxd的30A电调上电三声乐音后一直滴滴滴不停

楼主(2016-05-22):
大家好!俺的黄皮xxd的30A电调上电三声乐音后一直滴滴滴不停,貌似接收不到接收机控制信号!黄色信号线标注472的原件断路,请教大家这是电阻么?是什么阻值?起到什么作用?直接飞线越过可以么?

网友:
4.7K电阻,一般不会断短的吧,飞线不行的,它只是个微信号传输用的,如果负载短路或者插错方向有可能损坏单片机的。

楼主:
多谢解惑!暂时看来是断了,万用表200k档测试断路。那我去买个电阻换上试试。这个电调准备做散热,裸板和别的东西放一起过,也保不齐被压到了。
再请教一下,先飞线一下测试功能是否正常,保证不接反的话可以么?我怕还有别的伤。。。

楼主:
实在没有这个阻值的电阻了,换了个100的短试了一下,确实是这个电阻断路,电调ok,改天找个电阻焊上就好了,多谢IGV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