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摇控增程

楼主(2016-05-22):
增程 , 一般都增加发射功率 , 增强摇控距离 , 普扁加个功放便行 , 但需改动发射部份  , 但一般只希望摇控距离1KM 的使用者 , 及不愿改动发射破坏原广模样 , 他日出手也较保值 , 尤其进口的F 及 J 控 , 基於F 14SG 用者抱怨摇控距离短 甚只有300多米 , 一公里不行吗? 我也是用14SG 最远配FRSKY 7 通接收只能达700米而已 , 但我不需长距离 , 给我1 公里可以了 , 不加功效也不抵触法例及破坏原模样 , 距离也就发射及接收二个事 , 环境 天气就不谈了 , 有个念头 , 改接收行吗 ? 行的 , 最简如改善接收天线 , 去某宝买二条2.4G 铜管或PCB 天线 替换原来的天线 , 今天实测 原只有700米距离增至1250米 , 增幅都不小了 , 200mw图传燥点已很大了 , 大伙可试试

网友A:
46米高度飞1000多米,200mw图传这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米高度飞1000多米,200mw图传这么牛逼?

TS351

网友:
这个很好 只有试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米高度飞1000多米,200mw图传这么牛逼?

正常,我有个普通的mini 200mw图传,在乡下飞了1400米无雪花,但是同样的配置,到城市广场附近,三四十米就闪屏,干扰太严重,所以说,电磁环境很重要

网友B:
如果环境好,200mw图传飞1000多米没雪花很容易。

网友:
看起来蛮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环境好,200mw图传飞1000多米没雪花很容易。

这么可怕?什么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可怕?什么品牌?

奥姆威、TS5823(需要加小散热片)我都地面多次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奥姆威、TS5823(需要加小散热片)我都地面多次测试过。

我飞个200米就没图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个200米就没图像了

这情况 , 最好能有多个接收显示屏作对比 , 不一定是发射端问题 , 这个问题 , 我遇过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28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飞个200米就没图像了

与地形、空中环境有很大关系,完全无遮挡,周围无高压线、高楼等,传输距离就远,哪怕是横栏的一条电线或者有树木遮挡都会缩短距离,如果电线顺行还可能增加距离。天线也很关键,我们测试发射机用棒子天线比用小蘑菇天线远,接收天线还是用小蘑菇加平板好。如过去玩手表对讲机,在超市有时只能传十几米,在城区几百米,我加了一段自制的加感天线,在水库大坝上测试,曾经在七、八里的距离还能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