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导轨怎么润滑维护?谢谢

楼主(2016-05-23):
新买的二手废品,别人拆机下来的立柱。重量在90斤,高度600mm,立柱底部安装法兰长200宽170.
燕尾导轨,宽146mm.丝杠导轨都是锈迹斑斑。今天完成了除锈任务,请教下像这样的导轨要怎么维护保养好呢?
我要求不高,只要能实现基本功能就好,最起码要润滑自如,进退有度吧?
网上说燕尾导轨要刮铲,磨研,刮花,贴塑?我不懂这些,请问我可以除锈彻底后,导轨面摸黄油吗?燕尾导轨里有个斜铁,这斜铁应该是用来调紧导轨间隙的吧。
实际上导轨没有间隙,手掰不动,纹丝不动。要很用力地区转动丝杠,才能上下运动,我感觉不合适啊,这运动阻力太大了,一般的86电机减速后能驱动自如吗?严重怀疑啊 ~~

请教大家的导轨式怎么维护保养的/谢谢~

楼主:
刚拿到手里时,圆盘上和导轨面上全是锈,丝杠都转不动。
这两天一直在捣鼓这事,先用角磨机百叶片打磨锈迹,再用铜刷打磨,再用细砂纸打磨,效果还不错。
有点喷砂的效果,除锈剂效果也很好,用了差不多2瓶了。
尤其是燕尾导轨里的镶条(斜铁?)打磨后,表面很明亮,贴合后摩擦系数降低很多。
现在可以做到,双手使劲也掰不动圆盘法兰导轨了,但同时可以在底座导轨上上下运动。
买了,刮刀和红丹粉还没到货,我就先喷点除锈剂然后把导轨放平,用框式水平仪测水平度还可以,然后来回地前后推副导轨,发现主导轨中间略低,
等刮刀到了,我再刮刮吧~~
还是很开心的 ~~~哈哈~

网友A:
先除锈,然后上油,然后调整塞铁,这个立柱精度别奢望有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除锈,然后上油,然后调整塞铁,这个立柱精度别奢望有多高了!!!

最终期望能达到0.1毫米就满足了。嘿嘿,话说精度和金钱成正比啊

网友B:
       600的立柱,好东西啊。任何导轨都不能用角磨机除锈和加工,包括镶条。导轨精度包含尺寸精度和几何精度,角磨机除锈肯定破坏了导轨的几何精度,几何精度破坏后的结果是滑板运动时紧时松,反映到以后加工工件的光洁度和纹路。正确的除锈方法是燕尾导轨用细砂纸包裹住镶条,以镶条的平直度作砂纸的靠山,这样砂纸只砂去导轨的高点,保留了低点。好比油漆工砂墙,砂纸垫的板越大墙砂的越平。导轨加机油不能加黄油,黄油粘度大容易粘连铁削包括砂砾磨损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的立柱,好东西啊。任何导轨都不能用角磨机除锈和加工,包括镶条。导轨精度包含尺寸精度和几何精 ...

谢谢。我没敢用角磨机打磨导轨,只是用来给非导轨部分打磨锈迹,这玩意太厉害,一不小心就把金属面磨坏。
导轨不平,红丹粉加水可以很明显看到哪里高,我是用锉刀轻挫,然后用砂纸打磨。效果有一点,但是不理想。
买了一把刮刀,但是不会用还在练习中。
如你所说,滑块上下运动时,手感很清晰,时松时紧。
这周末出差,等回来再按你的办法试试,用镶条包裹砂纸试试。
对了,这样的立柱好像是从木工机械上拆下来的,所以啊很垃圾没什么精度可言。
当时300元买的,运费90,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联系下,貌似店老板那里还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敢用角磨机打磨导轨,只是用来给非导轨部分打磨锈迹,这玩意太厉害,一不小心就把金属面磨坏。 ...

       红丹用机油调和,不能用水。至于怎么研点怎么刮削看我发的帖,导轨磨损都是中间多,两头磨损小间隙小摇动丝杠就紧。如果有刮刀就不要用砂纸加镶条除锈了,我在坛里介绍的方法都是先用正确方法去改变不正确方法,以简单易行的方法再过度到专业的修理方法。

网友(2016-07-14):
这个机架很不错!可以刮研出很高精度,值得下些功夫。

网友:
导轨正常表面都高频淬火,即使生锈都不需要特殊处理,加煤油或者机油来回走走就ok,如果导轨使用年限太长产生磨损最好上设备磨,然后贴塑,用红丹刮铲不是太精确,而且看你的处理方式估计你也铲不好,真正需要刮铲的是塞条,刮铲那玩意很需要手感

网友:
一下搞到2个!

网友(2019-02-12):
清除铁锈擦洗干净,上油,调整斜铁螺杆到运动灵活、间隙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