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电调重启,有没有模友也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6-05-23):
大家看一下, 银燕simonk 12a电调配的2204电机 6045桨
视频中左上和右上两个电调均重启,实际上4个电调均有几率重启,左上、右上、左下三个电调最大油门或者高速摆动飞机必重启,右下稍好几率较低,已挑开3个电调的红线,飞控仅通过右下的电调供电
已经有过一次飞着飞着突然翻下来然后电调自检的经历了

有没有模友碰到这种情况的,是布线问题还是电调本身的问题
要是电调本身的问题我也不打算修了,直接买乐天去了,不然一来一回浪费时间

网友A:
电调重启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电调的单片机供电不足引起的!
所以你要检查你是不是用电调EBC供了大功率设备,比如图传或是摄像头。其它应该没有其它的可能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重启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电调的单片机供电不足引起的!
所以你要检查你是不是用电调EBC供了大功率设 ...

只有右下角电调给飞控供电,而且5V设备只有飞控、接收机、GPS
其他的红线都挑了
结果是右下角的电调重启几率最低,其他的几乎必死

网友:
我遇到了,带三个舵机,同时使用时,就会重启,原因很简单,bec供电不足,只需要外置一个bec就好了。。但是我感到疑惑的是,我另一个12a就正常,还以为是人品问题,原来不止我一个啊!!心里平衡啦!!

网友:
我是用在f3p是的,玩固定翼

网友:
12a带2204再加6045桨,太大了,不重启才怪,过载了,这样的电机、桨,用20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