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 问题

楼主(2016-05-23):
请教各位大神!
之前好好的现在改了参数后起飞要一直压着仰俯杆。回中时候就一直望前飞。横滚姿态正常。
水平校准没有问题,这是怎么了?

网友:
在刷新固件和姿态界面里分别都有一个校准,放置水平后都做一遍,另外飞机加电池后重心检查下不要偏差太大。

楼主:
感谢楼上!
但是刚刚又做了水平校准,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就是往前跑,其他状态都很稳的!
疯掉了,这到底怎么了??

楼主:
求助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校准一下摇杆中立点试试

楼主:
真的是懵了。遥控器的遥杆中立校准过了。地面站的也校准过了。水平也校准过了,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还是这样?
起飞的时候正常的,飞起来后就要一直压着遥杆,一回中就大姿态的往前飞,别的姿态又稳的很。
感谢大家回复,请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了?我是真的懵了。

楼主:
没有用啊!!!
烦躁的发克尤

楼主:
大家帮我想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楼主:
换了版本重置了参数,遥控器遥杆中立也校准了,地面站遥杆也校准了,水平也校准了。
还是那样;起飞很稳,起来后就大姿态往前飞。到底是怎么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版本重置了参数,遥控器遥杆中立也校准了,地面站遥杆也校准了,水平也校准了。
还是那样;起飞很稳, ...

换电机电调吧

网友:
你直接飞手动模式吧,不用管是否水平

楼主:
新的2205银燕+小蜜蜂哦

楼主:
就没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