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容大法具体操作?直机圈小范围内已经流行起来。

楼主(2016-05-23):
如题。大神能分享下?造福模友。出个教程吧!

网友A:
我是到电脑店找块报废主板焊下电解电容,最好是1000uF以上,也可以几个并联,按极性接两根线插入接收机的空余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到电脑店找块报废主板焊下电解电容,最好是1000uF以上,也可以几个并联,按极性接两根线插入接收机的空 ...

V4出了供电问题后,一些人就开始了电容大法。
如果有细节图,更直观

网友:
用“法拉电容”

网友B:
刚买了10个电容,超过半个K8,体积重量都好吓人

网友:
买1个就够了吧

网友:
為了一個垃圾電調,人們千方百計去改造,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個沒 BEC 問題的電調,

又或單獨 BEC ,不用那垃圾電調的 BEC,一勞永逸

反正,你們的電容大法,也不一定行得通的,

假如你改造了,用電容大法,到時發現原來是不行的,炸機了,

為甚麼就不早點扔掉那垃圾電調呢?

閑魚提供你場地出售

网友:
不是电调的BEC问题,是舵机的问题,大战了500回合,你还没看出来吗?我SAB500用的120A V4  KDS550也用的12A V4 没出现过问题,不过用的KST舵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B:
用电容大法绝对是有用的,本人亲测,玩油机,用3a bec有抖舵现象,在电源输出那里并联一个电容,我是用的3000u的,问题解决。

网友C:
        加电容的方法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合的,比如bec输出就只有2A,你要它带四个标准舵机,估计加100个大容量电容也没用;大多数的适用场景是bec本身就有比较好的输出能力,但是抗波动能力不好或者极限输出跟不上或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况下加适当电容是有效果的或者说能在一定情况下减小电压的波动。
       根据我的理解,电容它是一个储存电荷的载体,具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隔直通交,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 能量转换,控制等。在直流电路中,电容主要的功能是储存与释放电荷;我们在bec上加电荷“电容大法”就是属于这种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如果舵机运行所需要的电流比作是水,则我们并联的电容就是相当于是蓄水池,而bec则是出水管;当舵机需要的电流很大的时候,出水管出水量(相当于bec的输出电流)跟不上,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电压极低,从而导致三轴陀螺或者接收机电压(接收机一般电压低于3.5v就可能失控)过低而重启或者失效,当然这在直机上是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大机。这时,如果加一个容量适当的电容并联到bec输出电路中,相当于在bec输出电路中加了一个蓄水池(bec会对电容充电,电容会储存电荷),当出水管出水量(bec输出电流)跟不上时,这个蓄水池就会将水池里的水放出一部分出来以补充所需的水量(电容放电);这样就会减小水管即bec的负载,保持电压不至降到很低,从而是三轴陀螺和接收机不至重启。
        理论上这个电容(蓄水池)越大越好,但是当达到一定的大小后,它更大对电路的影响很小,这时再增大电容就没有什么意义,另外电容越大,重量以及其它成本越大,所以实际应用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适合最好。
        具体方法就是在bec输出电路上并联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电容(YGE90LV电调就有一个大电容6800uf);一般并联在接收机的空余通道或者三轴陀螺的空余通道,也可以和bec输出线并联;具体方法就是将电容的正极引脚和接收机或者三轴陀螺通道的正极连接,电容的负极引脚和接收机或者三轴陀螺通道的负极连接(注意不要连接到信号通道上去了,一个插槽有三个连接口,分别是信号接口和正负极接口,有的接收机和陀螺有标示;也可以根据舵机线判断,一般黄色或者白色的是信号线,黑色的是负极线,红色的是正极线)。一般用标舵的bec电容容量我建议在4000uf到10000uf之间即可(电压10v),容量再小效果减小明显,容量再大效果也不会增加很多反而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的方法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合的,比如bec输出就只有2A,你要它带四个标准舵机,估计加100个大 ...

深入浅出,好文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的方法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合的,比如bec输出就只有2A,你要它带四个标准舵机,估计加100个大 ...

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