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给大家变魔术

楼主(2016-05-23):
一个起落的亚拓500,今天调机时偶然发现这个非常有喜感的事情,大家快回家试试,看看有没有意外收获,难道就我人品不好?

网友:
太神奇了

网友:
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楼主QQ多少加Q私聊下关于500L的问题

网友:
太神奇了。这个魔术给100个赞

网友:
停不下来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大桨晃动,带动机身晃动,然后陀螺仪接到信号,控制舵机修正,再导致大桨晃动,然后循环下去

网友B:
你的500成精了,好好养吧,以后不用遥控器了,一个手势或者一声命令就会按你意思飞
个人认为是MB修正所致。

网友:
我也回家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大桨晃动,带动机身晃动,然后陀螺仪接到信号,控制舵机修正,再导致大桨晃动,然后循环下去

不是,手按住陀螺仪,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00成精了,好好养吧,以后不用遥控器了,一个手势或者一声命令就会按你意思飞
个人认为是MB ...

手按住陀螺仪也这样,我原来也这么想的

网友:
两边舵机震荡了。 换nb舵机可以改善

网友:
这魔术有点意思

网友:
早就試過了,就算我的亞拓150DFC 都是這樣的,

玩壞舵機的

网友:
舵机响应不够快

网友:
舵机抖舵了 ,离挂不远了

网友:
应该是舵机的问题,我回去试了我的两个机机(一个450级别,一个550级别)都没有这样。

网友:
上电前,务必把两支大桨打开,不然陀螺仪自检时会接收到错误信息,导致自检不成功。

网友:
舵机会不会死得快

网友C:
好奇心驱使下按楼主的方法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魔术失败
先上450L,这个小舵机有时也会吱吱叫,但没有出现连续摆动

再试一下550L,815无刷舵机一点声音都没有,当然也不会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心驱使下按楼主的方法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魔术失败
先上450L,这个小舵机有时也会吱吱叫,但 ...

有心人啊,同样是500l,换个高压舵机就不会这样了,已经证明确实是舵机的问题,一方面是力量不够,另一方面是虚位大造成的!

楼主:
有心人啊,同样是500l,换个高压舵机就不会这样了,已经证明确实是舵机的问题,一方面是力量不够,另一方面是虚位大造成的!

网友:
不做死不会死,陀螺副翼感度高了就这样吧,建议楼主别再玩了 舵机容易挂的。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这事我早前遇到过呢,现在已经不记得怎么造成的了,和陀螺仪应该无关,我一直用K8

网友:
我遇到过,是舵机的电位器坏了!

网友:
这个舵机太烂了吧

网友:
这只能说明你的舵机反应low了

网友:
正常,我的500L;600L都有这种现象,是大桨回弹的震动造成陀螺仪的正反馈输出形成的。我用的是亚托的Gpro陀螺仪。情况给你的一样,不影响飞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心人啊,同样是500l,换个高压舵机就不会这样了,已经证明确实是舵机的问题,一方面是力量不够,另一方 ...

虚位还要包括十字盘的虚位,大桨拉杆的虚位。你的这种现象还要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大桨的固有震动频率要与陀螺仪的输出相匹配。才会发生这种震动。飞行中大桨不会发生这样的回弹情况,所以不影响飞行。我发现这种情况一年多了,一直在飞。没有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位还要包括十字盘的虚位,大桨拉杆的虚位。你的这种现象还要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大桨的固有震动频率要 ...

和陀螺仪关系应该不大,用手按住陀螺仪,保证陀螺仪无位移,问题依旧,应该还是舵机和虚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