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给大家变魔术,顺便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6-05-23):
一个起落的亚拓500,今天调机时偶然发现这个非常有喜感的事情,大家快回家试试,看看有没有意外收获,难道就我人品不好?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还能安全飞行吗?

网友:
雅蠛蝶雅蠛蝶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可以这样?不科学!!!!!!!!!

网友:
你把陀螺仪固定到机身外看看。

网友A:
这还不明显?   原理多多  杠杆原理  桨别着舵机     你一弹桨上下一动 飞机就会前后小幅度震动  陀螺仪就会修正  舵机就动了  舵机一动杠杆原理又来了         这跟飞行一点关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明显?   原理多多  杠杆原理  桨别着舵机     你一弹桨上下一动 飞机就会前后小幅度震动  陀螺仪就 ...

和陀螺仪没有关系,我用手按着陀螺仪也一样,陀螺仪根本没有位移

网友:
我试了一下。我的500L手把住旋翼头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不把住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把桨顺直 看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陀螺仪没有关系,我用手按着陀螺仪也一样,陀螺仪根本没有位移

那没办法了

网友B:
以前试过,觉得很好玩,个人认为完全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建议把机机放在床上(软垫)再测试一下,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陀螺仪没有关系,我用手按着陀螺仪也一样,陀螺仪根本没有位移

谢谢分享。
建议把机机放在床上(软垫)再测试一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试过,觉得很好玩,个人认为完全没问题

你的也这样吗?

网友D:
原理很簡單,

你把槳與槳夾這樣 90 度,那槳的重量,扭著大槳夾,拉動到舵機,

你不動它,舵機勉強能承受那個力,支撐著,

你一動它,舵機為了保持原先位置,產生反向動作,

但那反向動作,又再令大槳............................

想一下就會明白啦,說反而不容易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建议把机机放在床上(软垫)再测试一下,如何?

试过了,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很簡單,

你把槳與槳夾這樣 90 度,那槳的重量,扭著大槳夾,拉動到舵機,

应该是这样的,换了高压舵机的模友,好像没有这个问题,等我换了舵机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换了高压舵机的模友,好像没有这个问题,等我换了舵机再试试

好力的舵機應該沒問題的,不會彈彈彈

网友E:
舵机力量大小了,力量大的舵机,即使扫齿也不会给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力量大小了,力量大的舵机,即使扫齿也不会给你动

已订deko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这样的!

谢谢分享。
建议仅用接收机再测试一下,如何?

网友:
有才!!有意思。不过我担心时间长了会烧舵机

网友F:
不是说DEKO中舵装不上吗?

楼主:
真的假的?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DEKO中舵装不上吗?

真的假的,确定吗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建议仅用接收机再测试一下,如何?

没有下文?

楼主:
最新结果,换了新的舵机,此现象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下文?

换了新舵机,现象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新舵机,现象消失了!

仿佛听见舵机说:宝宝心里苦。

网友G:
改一改当缝纫机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一改当缝纫机用吧

网友:


网友:
正常现象,正常飞吧,没有问题的。

你把桨掰直了,貌似问题的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结果,换了新的舵机,此现象消失了

你要分享圖片

我想看 DEKO 舵機,有機會我的 500 都要換

网友:
舵机的速度跟大桨的频率共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