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编写

楼主(2016-05-23):
有大神知道这款飞控的编写方式吗,并没有找到工程

网友:
要什么工程, 源码打开就能改了...编译也就命令行上一条指令...
非要工程就自己建一个, 把源文件导进去.

网友A:
stm32的芯片,mdk吧,然后去下开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芯片,mdk吧,然后去下开源代码。

从哪里下手

网友:
第二个截图是你自己弄的还是?

网友:
我没看过,一般是main文件开始,然后编译,看缺什么就链接什么的。。。

网友:
楼主,你f3的飞控资料在哪里找到的?急需啊

网友B:
关键楼主想干吗?曾经研究过betaflight的代码,改了输入端口,使pwm可以多用几个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楼主想干吗?曾经研究过betaflight的代码,改了输入端口,使pwm可以多用几个输入

能改输出么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 但是具体要看芯片的timer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