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新混合模式与悬停模式

楼主(2016-05-23):
APM:新混合模式与悬停模式有什么区别?
鸟语没听明白
有弄明白的大哥吗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就是 动摇杆飞机就像定高模式一样,只控制高度,其他操作都像是自稳一样灵活, 弥补了定点模式下 飞机不灵活的缺陷;一旦松开摇杆飞机就会马上变成定点模式。

网友B:
应该是和楼上说的一样,在类似定点模式下有更快的速度,松杆悬停,跟大疆一样。下次刷这个固件试试

网友C:
电脑识别不了apm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C:
你的apm是插在电脑上就可以识别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