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楼主(2016-05-23):
哪位大侠知道天七怎么保存每架飞机的参数,现在每次飞的时候都要重现设定混控呀、舵量呀、正反舵什么的太费事了,谁知道的话教教小弟。谢谢啊!

网友:
一共可以保存10个 菜单跟开机键一起摁→机型参数选择→换个模型→重新开机

网友:
同上

天7有个不好就是10个模型不能起名字,只能显示数字,时间一长自己都不记得哪个对哪个

网友:
可不是吗。我都在飞机上写上编号,能改名字就完美了。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已经设置好了,确实不能起名字,只能1.2.3的标注飞机,只有4个固定翼,直升机要6个呢。不玩直机的飞机多了还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已经设置好了,确实不能起名字,只能1.2.3的标注飞机,只有4个固定翼,直升机要6个 ...

还没摸索到位

菜单跟开机键一起摁→机型设置→固定翼(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摸索到位

菜单跟开机键一起摁→机型设置→固定翼(直升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