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每天一练,继续正倒飞八面中

楼主(2016-05-23):
浑然天成的飞场,这场地最适合飞直机了,机子配置:500pro,花牌3520,亚拓原厂70A电调,杂牌3300 35c电池,妹子控,感觉用3300飞此机有点重,花牌的动力还是不够爆,侧摆还可以,钟摆掉高严重基本做不出来,其他动作不会做,没人围观,下次叫上朋友录个视频上传

网友:
500练习好机

网友A:
这机子得改48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得改480桨

现在用的425的桨,改480只要改尾管就行了吧?还需要换尾波么?

楼主:
用来练习正倒飞八面悬停挺好的,个人感觉要练习标准的3d动作还是上500L的好,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缘故,总感觉机子飞起来太笨重,不够灵活,做起动作不暴力

网友B:
楼主倒飞 翻过来的时候  是油门在中间位置  翻还是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425的桨,改480只要改尾管就行了吧?还需要换尾波么?

就该尾管,传动轴就行!尾波不用换!照用!!

网友D:
同样的进度, 同样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425的桨,改480只要改尾管就行了吧?还需要换尾波么?

尾波不用换,尾管加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倒飞 翻过来的时候  是油门在中间位置  翻还是其他的

用特技模式翻的呀,油门在中间位置,变螺距,id1用的70油门,id2用的90油门,没开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该尾管,传动轴就行!尾波不用换!照用!!

ok,后期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我的新打算是入500L,这个留着练基本功(正倒飞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进度, 同样的飞机

网友E:
   500 我用 3000MAH 的電池,

你的是重了,懸停會不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后期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我的新打算是入500L,这个留着练基本功(正倒飞悬停)

550L 吧,

楼主:
相当不错,没人,视野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 我用 3000MAH 的電池,

你的是重了,懸停會不錯的!

确实重了,再收两块2600电池试试

楼主:
也打算上550L,可是550的配件太少,也相对贵些,我最大上550L了,再大太危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打算上550L,可是550的配件太少,也相对贵些,我最大上550L了,再大太危险

你的飛場那麼大,550L 可以的,

550L的尾管有700那麼粗,

馬達亦是以前700用的馬達,

我個人覺得夠玩了,上700的話,每次兩個電池,太.............

沒有副廠的了,副廠配件上到500都比較少了,

网友F:
把电机进角改到30度试试。

楼主:
具体信息?有闲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飛場那麼大,550L 可以的,

550L的尾管有700那麼粗,

550还可以接受,我觉得450和600级别的就是坑人的,一来450的尾巴确实不好调,二来600尺寸和550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机进角改到30度试试。

明天就试试看,会更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还可以接受,我觉得450和600级别的就是坑人的,一来450的尾巴确实不好调,二来600尺寸和550差不多大

450的話,我個人覺得有必要存在,

給那些新手多玩些,多實習調機的風險,

有了經驗之後才上大機,

否則會死很多人的,油機例外,因為油機你不發動那發動機,怎調機都不會出意外,

但電動的,一錯手就馬達狂轉,
-------------------------

550L 比600機身更高,

估計很快會被淘汰的了!

网友G:
正,倒飞8面练成,都不是容易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倒飞8面练成,都不是容易事!

非常不容易,现在练到了正飞八面没问题,很稳,倒飞现在就是练到对头和对尾,其他面还是晃得厉害,一晃就立马拉正起来,这东西确实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久练习

楼主:
必须加油,正倒飞八面一旦成功决定入架新机来犒劳一下自己,出于安全及使用成本考虑目标还是500L

网友:
飞场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ok,后期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我的新打算是入500L,这个留着练基本功(正倒飞悬停)

上700吧,不建议还上500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