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厂的能来解答一下吗?关于AT10油门中位

楼主(2016-05-23):
前几天入了一只AT10,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在舵量显示把油门摇杆推到0的位置,发现摇杆和右边的升降摇杆是不在一条线上的。
也就是说油门摇杆是不直的,不在真正的中立位。貌似校准液不行。

这个是怎么回事
看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
LZ中奖了

网友:
人体工学设计,乐迪的人都是一个手长一个手短。

网友A:
国产的做到这水平已经不错了

网友:
你歪头看就正了

网友B:
油门杆本来就不是自动回中的,你往下拨一点点不就在一条直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杆本来就不是自动回中的,你往下拨一点点不就在一条直线了吗?

回拨一点倒是在一条直线上了,但舵位显示里面就不是0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拨一点倒是在一条直线上了,但舵位显示里面就不是0了呀

这么点点应该调微调可以调整到0吧,如果不行那就是质量问题,得找厂家了,一般好像微调行程是总行程的1/10如果微调还调不过来,LZ如果愿意拆遥控器,可以把油门电位器的外面两根线位置交换一下,然后遥控器设置设个逆行,应该可以的

楼主:
呵呵,对于乐迪的反应态度也是醉了。看到不回复。
主动找售后,才几天的机器说修。
对不起,不陪你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对于乐迪的反应态度也是醉了。看到不回复。
主动找售后,才几天的机器说修。
对不起,不陪你玩了。 ...

您好
受工艺和机械的影响,2只摇杆有可能会存在机械误差,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这个偏差是非常细小的,完全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并且油门摇杆是手动回中的,如果没有刚好在正中间,也会在视觉上带来误差
您可以看一下遥控器的舵量显示,如果舵量正常,您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的哦
如果您需调整,可以返厂,我们会积极配合您的,调整摇杆状态,尽量减小偏差
感谢您给对我们产品的监督指正,我们会更加完善生产工艺,力求给模友呈现更加完美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做到这水平已经不错了

感谢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受工艺和机械的影响,2只摇杆有可能会存在机械误差,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这个偏差是非 ...

没啥好说的了。这个偏差谁能接受的了?官话谁都会讲。
真找到你们了,到手几天的控说修,算了,就这样吧。

网友:
其实微调或者矫正油门行程中位就可以解决啊,出厂批量肯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