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板机,翅膀剧抖,咋破

楼主(2016-05-23):
各位前辈,前不久装机1米翼展的10mmepp板机,装机后飞行时机翼剧烈抖动(整个翅膀像蜻蜓一样),一起玩的摩友老师傅帮看过后告诉说是舵机小了,或者舵机坏了,我换过舵机后还是没解决问题,最主要一起玩的摩友好几个这样的飞机都是用的8克舵机一样没有问题,我试过更换过接收机、电调、电机、电机座,加强过机翼碳杆,更换过舵角,始终没有解决问题,请问各位是否有过类似经历,如何解决?

网友:
上图看看再说

网友:
舵机用银燕8克,遥控器用天地飞7 或更好的;安装尽量减少舵角的虚位,拉杆用硬些的,给拉杆做两个支撑;机身软还得加固机身.  3D 板机简约不简单,用好些的材料,用心制作才好飞。动作都是高难度,飞机质量上不去哪飞得出来呀!

网友:
最好拿机翼的末端,让飞机水平,机翼无明显变形或微小变形; 用手扭尾翼,尾翼和机翼保持在同一平面上或平行或微小的夹角。飞机软是很难飞的!

网友:
铰链通常是纤维胶带,若是感觉强度不够可用0.2-0.4的塑料片。 (好些的化妆品透明包装)

网友:
电机和桨, 低的转速对减小震动有利,好些的桨和给桨做好平衡对减小震动有利,震动大了不好飞,电池也不经用。     桨 多数用9047的, GWS 9047 或 HY 9047 (小孔)
我的PP板 330 翼展810 重量270G  电机 2208  1100KV   桨 HY9047  吊机练习用 2S 800MAH 电池 各种动作练习用3S 400MAH 电池;感觉2S 没有3S 飞得流畅。
把我的经验说说,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不是舵机的事那就是你的螺旋桨不平衡,转动起来震动比较大,翅膀共振了。
现在市面上很多8寸以上的桨都不平衡,我用的所有桨都是自己先找平。。

网友A:
主要原因是副翼舵机安装位置强度不够,用碳棒或碳片加强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副翼舵机安装位置强度不够,用碳棒或碳片加强一下就OK了

我回去试试,谢谢以上各位前辈

网友B:
副翼用一个数字舵机的板机,容易出现这种抖动现象——共振。一般在中点位置出现。副翼偏转后就不抖了。
如果有舵机设置卡,加大“死区”。没有舵机设置卡,就设法加大一点副翼偏转阻力:比如用胶带把副翼和主翼拉紧一点。

网友:
用模拟舵就不会抖了,,前两天我也遇到过,,或者想办法加大铰链的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用一个数字舵机的板机,容易出现这种抖动现象——共振。一般在中点位置出现。副翼偏转后就不抖了。
如 ...

确实如您所说,恰恰是在平飞时翅膀共振,但是我用泡沫胶把副翼与主翼缝隙满粘了,阻力加大后效果没有改善,请教加大舵机死区是什么概念,怎么调整?

网友:
副翼换模拟舵机试试。这个问题够尖的!

楼主:
大家都来帮忙分析分析,如上图。副翼舵机已经由银燕8克舵机换成了9克辉盛的舵机,并且已经按楼上所说把副翼舵机周边用碳片加固了,只能说问题略有好转,现在低速慢飞翅膀抖动不明显,速度稍微快一点翅膀还是抖,请大家帮我诊断一下,途中有电机安装座的图片,尾翼加固的图片,机身加固的拉杆。

网友C:
盛辉舵机  换银燕的试试

网友D:
舵角的位置安装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角的位置安装的对吗

看图,,我没觉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盛辉舵机  换银燕的试试

开始就是银燕的舵机8克,翅膀抖才换成辉盛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我没觉得有问题

         在论坛里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