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3飞控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6-05-23):
请问F3连电脑USB没识别,是要装驱动什么驱动吧?那位大神提供一下

网友A:
打开软件 页面上就显示着呢· 你找那个2010 什么的 记不清楚了 点 HERE  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 页面上就显示着呢· 你找那个2010 什么的 记不清楚了 点 HERE  下载

谢谢,我用驱动精灵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