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SG详细三角翼混控设置方法

楼主(2016-05-23):
研究一晚上 没有头绪 设置到最后 打副翼正常 打升降躲的话 有一面必须反 通道反向也不行 请教详细的设置方法 纯新手 谢谢

楼主:
我要飞纸飞机 控制2个舵机 打副翼 一上一下 拉升躲2个全向上

网友A:
你的模型是选的固定翼飞翼类型么?

网友B:
建个新模型 , 选飞机模式 , 选飞翼模式就行 , 飞翼模式巳带混控 , 在内设定正反向及舵量便行

楼主:
按照大家的指点 上百度 一个一个查英文 现在副翼对了 升降舵能一起动了 不够 升降舵反了啊 怎么办?

楼主:
现在副翼的方向正常了 只是 升降舵反了 拉杆变成推杆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神了 我无意间发现 我的两个舵机插反了 插的是1和6通道 对调一下 好了。。。晕

网友C(2016-12-30):
呵呵,其实很简单,1、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