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毒蝎也来测速玩玩~~

楼主(2016-05-23):
以前外转子飞了178,感觉不爽,这次换了内转特地再试了一下,有一点点风的情况下,飞了217的时速,感觉还可以了~嘿嘿

网友:
全程没有一个低空通场,看不出有217啊!

网友A:
LZ的飞行是类似F5D的绕圈飞,全靠动力推出来的速度。
另一种方法LZ有机会试试:找个有风的日子,飞机飞到上风口,飞高点,然后全油门顺风斜着冲下来,直线的距离尽量长一些,看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飞行是类似F5D的绕圈飞,全靠动力推出来的速度。
另一种方法LZ有机会试试:找个有风的日子,飞机飞到 ...

飞场就那么大,那天刮的东风,所以才飞到上风口测速的。再飞远我怕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
涵道机没有低空通场不好看,200多的速度也感觉不到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