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升级变砖求助!

楼主(2016-05-23):
按照论坛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411&highlight=pl8在淘宝上面买了这种USBttl线,短接了rxd和txd接充电器的s口,gnd接充电器的G口,想升级固件。连接后发现链接不是很稳定的样子,手欠好像点了update library,结果充电器的每个通道都变成了empty preset ,现在无法使用,求高手支招!

网友:
用的Pl6帮顶了。 虽然有点事后哈。我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升级是不是可以提升性能。我一般都不平好就取。所以只需要功率跟得上。他冲的好不好我一般都不咋个关心。

网友:
人家升级是固件 , 你升级标签干舍?  再刷一次固件不行吗 ?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你买原厂线重新刷一次就ok了。

楼主:
现在固件还是正常的,能正常开机,但无法升级,总是提示crc 错误(校验错误)!论坛有朋友有原装线能否好心帮个忙!可以付酬劳!

楼主:
顶上去,求解!

网友:
高端充电器的烦扰

网友:
PL8 PL6各一台的帮顶,我是充电器控,超级喜欢但不是很会用,所以帮顶学习中

网友:
100包邮收了,研究研究

网友A:
用原装升级线再次升级下就OK 了!
目前的问题是内部记忆的模型都清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升级线再次升级下就OK 了!
目前的问题是内部记忆的模型都清空了!

老高能找到原装线不?借来用下!感觉买来不值得,用一次就闲置了!实在不行只能买原装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高能找到原装线不?借来用下!感觉买来不值得,用一次就闲置了!实在不行只能买原装线了!{:1_ ...

有,我找找看,找到M你!

网友:
重新刷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我找找看,找到M你!

谢谢,老高,找到了吗?

网友(2017-05-08):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高,找到了吗?

我教你用自制数据线刷回去!

网友B:
都这样了,接着刷吧.
比我机器出问题时状态还好点.
我是刷白屏了.
后来换数据线刷就好了.
不建议直接连接tx,rx,那个帖子里有电路.
我是用了cp2102和ft232芯片各一个,哪个好使的不记得了.

楼主:
最后找老高借了原厂的数据线升级成功了!看来其他线的质量还是良莠不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找老高借了原厂的数据线升级成功了!看来其他线的质量还是良莠不齐的!

恭喜恭喜!

网友:
高手姓高啊

楼主:
是花牌的老高!

网友(2019-04-18):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接着刷吧.
比我机器出问题时状态还好点.
我是刷白屏了.

老哥求教数据线制作

网友:
就是找一个好点的usb转TTL线,然后按电路把tx,rx转成一根线.
另一个帖子里你回复我的,有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