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尾巴 震动问题

楼主(2016-05-23):
不小心炸机一次,排振7-8天无法爽飞。真恶心啊。450L我是怕了这个震动了,看见都头痛,换这不行换那不行,震动就是去不掉,想吐。  主要还是尾巴这块新换的飞越尾 管,传动轴,拿掉大浆夹小浆夹,尾管塞了2个轴承,手转动都很顺滑,尾桨  轴都换了,反而震动更大了,尾垂重影很大。唉头疼,            大家都是怎么排振的,有什么好技术吗,请教一下啊。450级别什么件都软,转速高了,很容易就摔弯了,

网友:
这个需要耐心 恒心 细心

网友:
尾波箱轴承换了吗

网友:
一级一级测试

网友:
怕麻烦就还皮传,我的450L已经改成皮传了,

网友A:
仔细检查尾中联,看尾桨有没有双桨

网友:
建议先全部用原厂的调整,查看轴承是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尾中联,看尾桨有没有双桨

中联确实弯了,很明显的就是金鱼尾,换了个浆夹就好了,震动不好排

网友:
先调感度试试,尾巴建议用亚拓原厂配件!

网友B:
450就别要求太高了,换500以上的机子省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就别要求太高了,换500以上的机子省心多了

为啥省心?

网友(2016-07-20):
你炸了后都换了什么件???我的L炸了,换了大齿同对转齿,之前是用ALX的副厂,但是震动随之而来,后来换了原厂的,没有了~~~对转可以用副厂,但是连接对转那个小伞一定要原厂,因为副厂的小伞同心度不高,高转会震!

网友:
我的450L排震一年,终于成功了

网友C:
我的450L都买后悔了,很想把它换飞跃,真的特别特别想,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机子,看了朋友的500感觉很壮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L都买后悔了,很想把它换飞跃,真的特别特别想,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机子,看了朋友的500感觉很壮很 ...

我的感想一样,450毛病多,我的也是经常调。手练好了,我就上500。

网友:
还是换原厂配件比较安心

网友:
450一个拿来炸的玩意,管他亚托不亚托的,能飞就行,买了亚托都是变飞跃

网友D:
好久没聊了飞逝兄,我是收了你450PRO那位,现在450尾巴排震已经找到一些窍门,很多时候都是尾波轴承惹的祸,首先这两个轴承必须与尾轴紧配和与波箱轴承座紧配,装好后用手摇一下尾轴必须无任何虚位,一般在轴承与轴之间加垫片可以消除虚位,还有就是装上尾中联前转一下,看尾轴有没晃,要转慢一点看,肉眼能看出的晃都不行,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弯了才晃,尾波轴承没装好或者有问题都会晃,最近就是因为这个烦了好久,本来震动不大,尾波箱一拆开后就很难恢复原来的完美震动值,等震动降到了1300以下后再带着桨夹来配平尾桨,我的标准是光上尾桨100油门震动在1000以下才算合格,我的两台450,你出给我那台450Pro光尾桨100油门震动值在900左右,而450L就500左右

楼主(2016-09-06):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聊了飞逝兄,我是收了你450PRO那位,现在450尾巴排震已经找到一些窍门,很多时候都是尾波轴承惹的祸 ...

很好的震动值。我已经不玩了,还有一些500配件看看需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