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 用好盈100 有必要 配个风扇和 设置卡吗

楼主(2016-05-23):
(无正文)

楼主:
因原厂电调  不能定速 想入个好盈100      不知道风扇是不是必须

还有设置卡的用处大不大  没有太大必要的话就想省了~  各位前辈们 都是怎么用啊

网友A:
风扇自带,装不装都没问题,v3定速可以不用设置卡就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自带,装不装都没问题,v3定速可以不用设置卡就能完成

谢谢  那我就准备光入个电调啦

网友:
不用装,我的500pro用好赢100AV3,夏天飞也不烫,电机也低温,连续飞都没问题

网友B:
好赢电调,用遥控器就可以设置,设置卡方便一些,还可以连电脑设置,固件升级

网友C:
如果以后都打算好赢的话,感觉设置卡还是有必要的,虽然要多花100块,风扇这个好像就是标配,装不装看你的意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电调,用遥控器就可以设置,设置卡方便一些,还可以连电脑设置,固件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后都打算好赢的话,感觉设置卡还是有必要的,虽然要多花100块,风扇这个好像就是标配,装不装看你的 ...

楼主:
忍不住  把设置卡也拍下啦~

网友D:
没必要100A的吧 80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100A的吧 80A就够了

好盈 80a  的比100还贵  不知为啥

网友:
因为是新版,所以卖贵一点啰。就像汽车,换个马甲就可以加价一样。

网友E:
设置卡还能当电显用,推荐。
100 V3我之前用在550L上飞了一年多,在500L更轻松,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卡还能当电显用,推荐。
100 V3我之前用在550L上飞了一年多,在500L更轻松,可以放心使用。

知道啦     谢谢 。   已经忍不住  入了一个~

网友F:
V3 80A 那个好像是HV 高压的 12S用的。500L用不到那风扇,温度基本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V3 80A 那个好像是HV 高压的 12S用的。500L用不到那风扇,温度基本在范围内。

3Q

楼主:
不是  啥好装备  但还是忍不住想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