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 Arduino UNO & Nano 升级Blheli固件(纯图无视频)

楼主(2016-05-24):
本例使用如下材料:

电调:DYS XM20A
电池:星动力3S
工具:Arduino UNO & Nano
软件:BLHeliSuite 16.0.14.5.0.1
其他:Arduino驱动(官网应用程序含驱动,当前最新版本1.6.9)杜邦公母头跳线(2Pin即可)
方式:单线加载界面 1-Wire Bootloader Interface
参考网址:
https://oscarliang.com/esc-1-wir ... able-blheli-simonk/
http://forum.flitetest.com/showt ... ashing-BLHeli-ESC-s

OK,先来个全家福。。。

工具1:Arduino UNO

工具2:Arduino Nano,可能图片太小看不清版本,这个版本是3.2,不过还是Mini USB口,网上有Micro USB口的,应该更方便一些(安卓机很多都是Micro USB数据线,到处都能找到)

主角:DYS XM20A电调

其他:Arduino Nano用这样的公母头杜邦线(可有可无,看你喜欢,可以电调直插)

其他:Arduino UNO用这样的双公头杜邦线

电池:这个其实随便啦。。。

注意事项1:Arduino UNO连接针脚为D11(连电调信号线)和GND(地线/负极)

经验证,如下图所示,参考网址中说到Arduino UNO上使用针脚0/2都不行(反正我这边不行)

SimonK和ArduinoUSBLinker需要Pin2,试过,不行。。

注意事项2:而Arduino Nano的针脚D3(连电调信号线)和GND(地线/负极),就和参考网址一样,没有问题

参考网址提到可以这样电调直插:

Arduino Nano的GND有两个,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公母杜邦线把D3和GND分到左右两排针脚,也可以电调直插,看习惯,我个人习惯分开

注意事项3:电调的三根接电机的输出线,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不要有短接/碰线,一定要分开,或者直接包起来绝缘,切记。。

接下来开始示范如何连电脑升级DYS XM20A电调固件。。。

先是Arduino Nano的。。

首先Mini USB连接Arduino Nano。。

设备管理器,端口下,显示COM35

打开BLHeliSuite 16.0.14.5.0.1

选择Make interfaces,设置Arduino设备为1-Wire交互界面做准备

右边下拉菜单选择设备,这里是Arduino Nano,就选择Nano,芯片是328P

左下角选择Arduino Nano连接端口,我这里是COM35

最新版的BLHeliSuite按钮文字有变化,不过鼠标悬停会有注解,所以并没有多大问题

Yes开始设置

跳出命令行窗口

完成。。

完成后提示你等下选择哪一个交互界面进行连接电调和进一步操作

这时点击主界面Make interfaces左边的SiLabs ESC Setup准备对咱们的主角进行连接和进一步操作

刚才有说到的交互界面选择

再次在左下角选择使用端口

点击Connect连接Arduino Nano和电调

这时出现提示,请连接电调(的信号线),并上电

因为我之前就把电调的信号线连好了,所以直接连接电调的电源(危险操作,请先连接负极。。小心火花。。)

连接成功后刚才的提示框自动消失,左下角显示Disconnect,则电调通过Arduino Nano和电脑连接成功。。

这时候看到正中间靠上的位置,电脑还没有读到电调的相关信息

左下角Read Setup读取电调当前的设置和信息

读取成功提示

DYS XM20A竟然是Graupner Ultra的固件,而且版本是14.4,当前最新版本是14.6

那么我们开始升级。。点Flash BLHeli

出现刷机界面,点选Flash to下拉菜单,选择我们要升级的对应电调,这里我选了DYS XM20A

其他可以不管。。多轴或直机则点选相关下拉菜单更改设置

中间提示有新版本,那么我们直接OK

OK之后有警告,告诉我们啥啥啥,知道就好,你懂的

<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直接OK

开始。。。

搞定。。。

再确认一下是否将当前设置写入电调,YES

升级完成,确认无误之后,直接Disconnect

记得刚才是先插信号线,后插电源线,那么我们再断开连接的时候则应当,先拔电源线,再拔信号线。。

------------------------------------------------------------------------------------------------------------
而Arduino UNO和Arduino Nano的刷机方式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针脚要注意
然后Arduino UNO要使用这样的USB线,比较难找

插上Arduino UNO,COM33

Make interfaces选UNO

同样,端口别忘了,我这里是COM33

补充一点,波特率其实是不用改的,如果硬要改,可能出现如下错误。。

继续,SiLabs ESC Setup界面刷机

刷完。。

这图片压缩的有点夸张。。不知道看不看得清。。。。。

网友A:
请问楼主刷机工具买的哪里的

网友:
很棒的技术贴,让有志于进一步学习的模友有了更好的空间,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刷机工具买的哪里的

啥工具?Arduino UNO和Arduino Nano?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工具?Arduino UNO和Arduino Nano?

买的哪里的

网友:
玩直升机 , 手上有这个USB的 , 用它升级Blheli电调也行

楼主:
某宝直接搜Arduino UNO 原装 进口 和 Arduino Nano 原装 进口。。

楼主:
或者搜“blheli 烧录器”和“blheli arduino”

网友: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BLHeliSuite 16.0.14.5.0.1呢?感觉国外的官方网站下载不了啊。。。方便的话能不能发我一份 429570886@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BLHeliSuite 16.0.14.5.0.1能发我一份么?960290419@qq.com 谢谢

网友(2016-07-18):
这种方法是不是需要先刷成BLHeli的电调才可以更新固件?我试了下,中特威的要不先刷一次BLHeli,就识别不到。请指正!

网友(2017-02-16):
Arduino Nano的连接方式跟以前的贴字说的差好多

网友:
楼主这个的定调芯片是哪种的

网友(2022-03-05):
我的是bls的电调,想通过信号线调参,不知道这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