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3D 參數

楼主(2016-05-24):
小弟想用k120做自旋翻,請問大大3D 參数的設定是多少?例如陀螺儀,油門,螺距,exop, d/r 等等,可否告知?另外,最近發現如果快速自轉,順時針是可以,但逆時針就不夠快,而且有回彈的情況,改了931尾槳,亦是一樣,請問大大有這種問題嗎,擔心不夠快,玩自旋翻會炸機。

网友:
我以一个自旋翻超烂的纯菜鸟角度来看,美国手自旋翻对油门 螺距 D/R 甚至自旋速度等关系似乎都不大,根据情况调整右手的速度和幅度就好。

感觉自旋翻是对机子要求很低(只要有自旋优化),对手法要求很高的动作。
说得不对希望高手指正,学习中

网友:
是原厂控吗???如果原厂控的话默认参数就可以了,自旋翻、侧摆、钟摆都没有问题

楼主:
原厂控,默认参数.但發現尾巴逆時針自旋時有回彈.大大有沒有這情況?另外逆時針自旋比順時針回旋反應較慢.如何改革参数來改善?

网友A:
把4通道D./R加大到125%  。转速就会变快。如果你的是美国手原厂控,估计你会觉得还不够快。这个控是没法更快了
只有换T8J 或者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通道D./R加大到125%  。转速就会变快。如果你的是美国手原厂控,估计你会觉得还不够快。这个控是没法更 ...

是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