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什么版本的固件好?

楼主(2016-05-24):
用APM的朋友现在用什么版本的调参软件与固件最好用?MissionPlanner-最新版本好像是1.3.9
固件最新版本好像是3.2
有人说固件3.2效果棒极了!
有人说固件3.2特别抖......
不知道谁是对的

另:
APM2.6 与APM2.8两个版本飞控对调参软件与固件的版本有什么不同要求没?
先谢了

网友:
有啥区别?最好还是自己都能试试,我现在3.1,准备找机会试试3.2!
至于2.6和2.8,貌似除了罗盘上内置和外置,其它没什么大的不同,调试都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抖是你调的不好,还有和桨,电机有很大关系

网友:
听说apm2.8 电路改良过 反正卖家厂商是这么吹的

网友A:
1、我现在硬件PIX用APM固件,在苹果系统下刷最新提3.3.3 在Win下刷最新提3.3.2
2、如果是APM硬件则只能到3.2,很多人喜欢用旧的3.1.5实际使用感受到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3、而我换了机架,改了动力自动调参后会抖,换桨有变化,比固件影响大的多!

网友:
我的也是抖的厉害,调参就好了,用遥控器分别把ch6  ch7  ch8 改用旋钮调参为p d i  就能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现在硬件PIX用APM固件,在苹果系统下刷最新提3.3.3 在Win下刷最新提3.3.2
2、如果 ...

听说改换硬件后APM要重新调参

PIX与APM在使用中有明显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改换硬件后APM要重新调参

PIX与APM在使用中有明显区别吗?

1、我一般刷完固件都重置下,再自动调下参,APM固件的自动高参还是挺不错的。
2、理论上PIX刷APM固件和APM没啥差别,但PIX运算能力更强,我换了PIX同样的机架动力,感觉动作更细腻,可能是我的主观感受,不具参考价值!但PIX可以继续享用新固件,APM因硬件性能问题固件停止更新,从这点来讲PIX还是有明显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