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一个人飞直升机,用什么设备拍视频呢?

楼主(2016-05-24):
如题,经常一个人飞飞机,想拍一些视频上传留做纪念。不知道哪种摄像机可以用呢?我看有一种可以绑在头上,可以跟的飞机轨道拍不错哦,是哪种呢???

网友A:
我都是用手机放在地上拍的, 我已经拍了近70个视频了

网友:
gopro 直接顶头上拍
有头带

网友:
gopro就可以了   可以配合一个飞宇的云台

网友:
我用小蚁相机加配套头带拍摄,眼睛看到哪就拍到哪,感觉不错啊

网友:
纯粹记录的话山狗就够用,很多选择,1080p画质399的小蚁1,4k可以用600左右的鹰眼6S,sjcam的顶配4k的也是700左右,都不错
1200的小蚁2我觉得更棒,好像黑狗3+也是一千多的样子

网友:
我用小米运动相机顶在头上,拍到的飞机太小了,效果不好,请推荐能拍的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手机放在地上拍的, 我已经拍了近70个视频了

小心正在專心飛的時候,手機被人拿走了

网友B:
Mobius、runcam1/2都可以,比那些蚁啊、狗啊、眼啊、千啊的方便轻便多了!

网友C:
關於這點~我有習慣記錄自己的飛行視頻~3年多了~這幾年來也是一直改進...

現在是用gopro的頭帶~再裝上手機支架拍!

目前是用note 5+藍芽遙控器~其實也能用聲控~畫質可以到4K...不過用不著,用1080P/60P在優酷播放就很漂亮了~

拍完影片自動上傳雲端,回家後直接用電腦剪接就行了~甚至用NOTE5也能直接剪接編輯!

剛開始拍最好用廣角的運動相機,因為常會飛出鏡頭!!因為廣角的景深很遠...拍出來的畫面太寬廣又很遠~會變的很小一台...

飛行技術熟練後,可以掌握空域時再用一般沒有廣角來拍~或用高畫質的智慧手機拍~

這時要記的~戴在頭上的裝置。要跟著直機追焦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關於這點~我有習慣記錄自己的飛行視頻~3年多了~這幾年來也是一直改進...

現在是用gopro的頭帶~再裝上手 ...

我也买了个 头带 的
手机蓝牙控制器 什么东东
我用的苹果6,还是研究下 声控 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關於這點~我有習慣記錄自己的飛行視頻~3年多了~這幾年來也是一直改進...

現在是用gopro的頭帶~再裝上手 ...

多谢回复,请问 头戴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bius、runcam1/2都可以,比那些蚁啊、狗啊、眼啊、千啊的方便轻便多了!

多谢回复!!是怎么带头上的呢?

网友:
我是用手机45度支架放地上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是怎么带头上的呢?

Mobius有专门的头戴架,可以使用Mobius或Runcam2

网友:
gopro或山狗外加头带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bius、runcam1/2都可以,比那些蚁啊、狗啊、眼啊、千啊的方便轻便多了!

层主是哪里的模友?同金石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层主是哪里的模友?同金石滩

沈阳的,常去金石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沈阳的,常去金石滩……

不错,可以加微,之后一起约飞:jimg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