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卫星定位能用于无人机吗?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啊?

楼主(2016-05-24):
我国自行设计的北斗卫星系统已经投入使用了,目前国内有相关的卫星天线应用于无人机吗?如果有,那是不是准确度会比gps精度更高?可靠性更好?小白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网友:
可以用,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一些行业无人机可能有。现在北斗的芯片选择可能不多。精度和可靠性应该和GPS差不多。一般会和GPS等多模同时使用,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A:
可以用,不过北斗的单点定位精度不优于GPS,单独用北斗如果是不冒险的产品都可以用,像无人机,最多也是和GPS结合双系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不过北斗的单点定位精度不优于GPS,单独用北斗如果是不冒险的产品都可以用,像无人机,最多也是和G ...

好的,不过市面上好像没有这种双模式的卫星定位器出售

网友B:
北斗民用信号精度很差,效果比gps/格洛纳斯啥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斗民用信号精度很差,效果比gps/格洛纳斯啥的差远了。。。

看来支持国产还真是一个口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支持国产还真是一个口号啊

GPS——美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GLONASS——俄罗斯
Galileo——欧洲
北斗——中国。

现在GPS多数都支持北斗,不过廉价模块都只支持 2个卫星系统混算。也就是 GPS + Beidou 或者 GPS+毛子的 再或者 GPS+Galileo,好的模块才能支持 全混。
实际情况下 开  GPS + GLONASS 情况好于 GPS + 北斗,但加北斗 比纯GPS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美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GLONASS——俄罗斯
Galileo——欧洲

明白了,感谢讲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市面上好像没有这种双模式的卫星定位器出售

很多吧,我是没了解无人机里面用的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吧,我是没了解无人机里面用的哪种。

都双模了,近1年内推出的模块都双模, 比如 MTK3333 ublox8系列 .....

网友D:
北斗看样子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斗看样子很差啊

精度跟美国的gps比还有差距,不过普通应用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用GPS就可以了,所有的卫星导航系统原理都是类似的。

网友E:
申请科研项目只能用北斗!不然不给审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申请科研项目只能用北斗!不然不给审批

哈哈哈哈!

网友(2016-07-11):
引用 网友C:
GPS——美国的卫星导航系统。
GLONASS——俄罗斯
Galileo——欧洲

伽利略卫星项目搁浅了现在没有伽利略的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申请科研项目只能用北斗!不然不给审批

猜到了。。。。呵呵

网友F:
网上的BD开头的GPS模块就是北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的BD开头的GPS模块就是北斗的

这样啊,那我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