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线传输问题

楼主(2016-05-24):
可不可以用一根信号线传输视频信号和2.4ghz遥控器信号

网友A:
为什么要一根线传,要搞系留无人机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会不会相互之间有干扰呢?

网友C:
技术上没问题,只是你要把你的要求说出来。至于经济可行性那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一根线传,要搞系留无人机吗?

搞个潜水艇   一根线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会不会相互之间有干扰呢?

我觉得多少会有点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上没问题,只是你要把你的要求说出来。至于经济可行性那就难说了。

我准备做一个潜水艇带有摄像头  2.4ghz遥控接收机信号和摄像头视频信号通过信号线传输到水面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天线   共线传输可行的话   会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上没问题,只是你要把你的要求说出来。至于经济可行性那就难说了。

经济可行性???

网友A:
2.4g要用射频线缆吧,潜艇拖着不一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要用射频线缆吧,潜艇拖着不一定方便。

是射频线   我觉得我的潜艇动力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射频线   我觉得我的潜艇动力够了

用功分,把遥控天线口和图传天线口的信号合路到一根射频线上。如果都2.4G,平时它们不互相干扰,合起来问题不大吧。有可能要加衰减器,因为射频线的衰减比较小。

网友A:
小臂一样粗,哪有那么夸张。
另外,基带信号怎么可能直接普通电线传,pcb板上走线长一点信号速率就上不去了。232,485这样没调制过的信号能传多远,能到多高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上是可行的,做的好一点干扰都没有,只是你用2.4G,要拖多长的射频电缆,电缆多粗,多重,多少钱你知道 ...

谢谢你回复这么多  低频遥控器通道不够我用  现在看来视频信号传输没有问题  问题2.4ghz信号在馈线衰减大   我现在打算用两根馈线   一根普通馈线传输视频信号   一根镀银馈线传输2.4ghz信号并在接收机前加一个信号放大器   如果信号还是不好就在发射机再外加一个信号放大器 并改装天线   设计线长10到20米之间吧   我觉得这样信号应该可以正常传输了

网友:
我不会发图,不然给你看看高频电缆对频率衰减图表。2.4G的频率已是微波段的频率,传输对电缆要求非常高,短距离(几十公分的铅笔粗电缆至少-2db)可以忽略了,稍微一长,衰减极大,无论你是否镀金银(也没听说过)。

既然想采取有线遥控方案,可做的“文章”就很多了,可能你非电子专业,如果动手能力可以,我们可以讨论下去,给你一些可行的思路(当然实践过),千万别在高频电缆方案上“吊死”!你想想,我们的遥控编码信号,从调制、传输、解调一路转一圈,为什么不直接把编码信号通过有线直接传输?省钱、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臂一样粗,哪有那么夸张。
另外,基带信号怎么可能直接普通电线传,pcb板上走线长一点信号速率就上不去 ...

工程中,800MHz以上到2.4G我们一直使用进口的7/8‘电缆,国产的要粗,是1英寸以上,还要充气(加干燥过滤)。

遥控的基带编码信号是数字信号,采取措施后传输300米(速率1200)没有问题,遥控的编码基带PPM好像远低于1200。用PCM编码也就2400最高,常用也就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 受到你的启发 我现在不准备用馈线传输高频信号了    遥控器发出的pwm信号调制成ppm信号后用2 ...

如果这样做,可以直接把飘在水面的接收机的舵机输出用排线传到水下即可(做好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