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v2飞控

楼主(2016-05-24):
请问大疆V2飞控能用于8轴植保机上吗?如何实现,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虽然可以用于8轴,但是植保机这么大的飞机用v2控制起来比较吃力呢

网友:
还是换个飞控吧

网友B:
naza系列大疆推荐的最大轴距都是650以下额,不过也有人1.5m的飞机都用naza,
炸了划不来,A2这么便宜,上A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系列大疆推荐的最大轴距都是650以下额,不过也有人1.5m的飞机都用naza,
炸了划不来,A2这么便宜,上A ...

是啊我看的也是好多人用V2弄八轴,就是想知道温度吗还有线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可以用于8轴,但是植保机这么大的飞机用v2控制起来比较吃力呢

a2呢可以吗

网友C:
PIX,以一样用的人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以一样用的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