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 请大神看配置

楼主(2016-05-24):
泰世X3空机
3个DEKO 1102
舵机
1个DEKO 6125锁尾
蝎子2520 1880KV
铂金50A 电调
陀螺仪
Ebar v2 或 黄K8
尾桨 和 大桨 还有
电池
都不知道用啥

网友A:
新手好配置,这配置不配碳纤维桨都委屈了。。。

网友:
大桨 尾桨 电池 都配什么啊

网友B:
新手就不要搞自己配置了,
先玩台普普通通的機機,多炸幾次,
玩純熟了,才買台自己配的

网友C:
大桨360 尾桨62 电池6s1400或1550
楼主这样的土豪配置 陀螺仪可以考虑MB Pro V4
要便宜点的话
机身可以用ALZ的465
舵机可以便宜点的斜盘ES09MD锁尾GS-9257MG悬停航线完全没问题
电机花牌也不差

网友D:
个人推荐 飞鸽360大桨,芬记63尾桨,电池男爵1500

网友E:
高级配置了哦

网友F:
听说蝎子耗电,要么就电机换成花牌的,陀螺直接k8行了,小鸡不怕

网友:
新手 用什么 陀螺仪好啊

网友G:
电机别搞这么暴,花牌够了

网友H:
我花牌1880kv.电调100A V3斜舵DEKO.陀螺蓝K8

网友:
X3空机 求链接 或店名 找不到

网友:
X3 空机 求链接 或店名

网友I:
配置可以的,尽量少炸,炸多了的机还是不好飞。桨可以XFG,电池男爵之类

网友J:
不知为什么还有人飞X3,难道配件又好搞了?

网友K:
x3配件不好搞,记得买之前要问问有没有货

网友L:
新手飞什么x3,泰式是直机里面的奔驰,新手应该买个奇瑞

网友:
新手就是v和k

网友:
x3真的不适合新手,配件不好弄且不便宜

网友:
x3好机,每次炸机成本不算浆,都是二十来三十块的事

网友:
高配底配炸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
直升机特别容易炸.

网友:
恭喜入魔

网友:
就看你自己的配置单你也不算太新的新手了,其他的自己看着配吧,不会离谱的。

网友:
模拟器好我推荐每天多飞模拟器,至于配置嘛,看荷包里的米啦,新手入门还是亚拓450系列好~

楼主:
    KST DS215MG  斜盘舵机    和  KST DS565X   锁尾舵机    行吗                    还有一共几个舵机啊     算锁尾4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ST DS215MG  斜盘舵机    和  KST DS565X   锁尾舵机    行吗                    还有一共几个舵机啊 ...

就你一开始的配置,电机换花牌2520足够你飞好久了。

网友:
不如搞台Q3.关键字QF 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