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发电机可以当做直流电动机用吗?

楼主(2016-05-24):
我手上有个直流的发电机,输出电压在24V,最大电压不得超过28V.
在1500转的时候,输出电流为56安,是从装载机上拆下来的。请教下,可以把它当做直流电动机用吗?如果在家里用单相电变压得到24直流电可以直接驱动它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我打算用它来驱动台钻。

网友:
可以当电动机用

网友:
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是可逆的

网友:
这一种发电机。是不可以作为直流电动机使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三相交流硅整流发电机,不能做直流电动机用,改造需要三相交流电。

网友A:
看定子绕组,转子结构是……或否……

看样子这个恐怕不行,硅整流直流发电机的转子构造和直流电动机转子构造不相同,定子绕组也不同。

网友:
这个不是太懂  一般直流电机都是永磁的吧  就是带磁铁的  发电机好像没磁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定子绕组,转子结构是……或否……

看样子这个恐怕不行,硅整流直流发电机的转子构造和直流电动机 ...

确实不行!
用24V,100W的开关电源接发电机的正负极,啥反应都没有,连电火花都没有
用电动车上的24V电瓶接发电机的正负极,有电火花产生,但是电机不转。

我上网看了下tube上的国外同学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但他们的思路都是用电调(ESC),24V,100A或者更大的功率的电调。
电调输出的三根线,接发电机定子的三相绕组,然后好像又接了个电阻啥的,我就不怎么懂了...
然后就可以转了。
但是这样虽然能成功,但是失去了意义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卖了换钱。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了换钱。买电机

正解!!

网友:
把它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行!
用24V,100W的开关电源接发电机的正负极,啥反应都没有,连电火花都没有。
用电动 ...

用开关电源点上去的瞬间,其实开关电源本身已经过载,截止输出,所以,啥反应也没有,嘿嘿

用电动车电池,点上去,其实也就是当接到一个内阻很低的大线圈而已,再大点电瓶估计烧烟花了,嘿嘿

估计楼主的是永磁发电机吧,不用通电就能发电。。。用手拨动一下转子,一愣一愣的就是永磁的;顺滑的估计是要通励磁电源发电的。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
      车载的发电机为保证可靠性大多都采用结构简单,大多都是永磁发电机,分单相和三相,小功率的都是单相的,大功率多采用三相,图中也没看到铭牌和接线柱,没法具体区分。
  1    单相的实际结构是交流发电机,内部输出带整流器整流后输出直流,所以不能用作直流电动机,看图没看到接线柱,看线圈输出56A表示怀疑?你怎么知道输出56A?
2  三相的结构是可以,改电调驱动,不过电调成本高,使用效果也不理想,实际意义不大。
    最实际的改造还是作为发电机。
1  改成健身器,通过自行车带动发电机,既可以健身,还可以发电。
2 应急电源,用小型汽油机或其他斯特林热机,带动发电。
3 最实用的是改造成风力发电机,上面加个简单的防雨罩,这种发电机最适合简单可靠,基本维护就是每年换轴承润滑油。风叶速度不高,功率不大直接驱动,功率大就加一级减速。

网友:
这个确切的说不说直流发电机,它属于三相同步发电机加整流器和电压调节器

网友:
这是汽车用的,实际上是三相电机

网友:
这种不可以,  这是3相整流之后输出直流的, 而且转子需要加驱动电压不是永磁的

网友:
楼上正解,转子不是永磁的,发电时励磁还得加电才能发电!

网友(2019-02-15):
用一卷漆包线是不能发电的!发电需要的是切割磁力线,磁在哪?

网友:
如果能发出1300W的电做个逆变电源还是不错的,不要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