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教,穿越机什么飞控后期改飞控代码方便

楼主(2016-05-24):
想把pixhark放到穿越机上,看了看整体不合适,有没有开源的小飞控

网友A:
改用apm,pixhawk适合大型直升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apm,pixhawk适合大型直升机用

我用pix 飞多旋翼最大的原因是因为pix是比较简单的开源飞控,自己添加功能计较方便
APM没有接触太多

网友A:
你会遇到很多麻烦的,这个东西对硬件要求高,电源不稳定就死机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遇到很多麻烦的,这个东西对硬件要求高,电源不稳定就死机给你看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