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Q5L小改造。

楼主(2016-05-24):
前阵子入手了恒力的Q5L,定子直径是5408,售价不到三百元,性价比不错。不过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也发现这款电机有一些问题,现在把我的解决方案跟广大模友一同分享一下,希望对有同样困扰的朋友能有所帮助。

先是包装,外观还算不错,不过问题是电机水平方向固定的很好,但是垂直方向上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严重时两个电机会从凹槽中脱出,遇到暴力快递有磕碰的风险。

电机做工还不错。

重量还挺轻的。

下面问题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机转子的固定方式。

转子是由一个圆头螺丝加一个垫圈固定在轴承内圈的。

而垫圈的内经比螺丝直径要大好多,所以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我们活泼的垫圈就不安于在原来的位置上了。上面的图片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垫圈与轴承已经不同心了。

下面我用M4的沉头螺丝代替圆头螺丝,用螺丝头部对垫圈位置进行固定。

需要注意的是螺丝不要上得太紧,会影响流畅度,同时用螺丝胶进行加固。

替换之后问题圆满解决,电机基本无晃动。

网友A:
原厂的看着都悬  到后期轴磨细了点 轴承坏了后  旷量变大导致轴偏心转动  那个螺丝我真担心会滑出来。那个螺丝上的太紧后期换轴承和轴是个问题上的松又有隐患  我是绝对不会用这种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看着都悬  到后期轴磨细了点 轴承坏了后  旷量变大导致轴偏心转动  那个螺丝我真担心会滑出来。那个 ...

以前只看过官网的图片,上面说垫圈下面还有一个卡簧,谁知道拆下来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幸好飞得不多,要不说不定哪天桨就带着转子私奔了,哈哈。

网友B:
把电机倒扣放 就不容易出现转子飞出来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倒扣放 就不容易出现转子飞出来的情况了。

X8的布局,注定了必须有四个电机在上面啊。

网友(2016-07-12):
我用这个 外转子带桨叶私奔 4  6号电机

楼主:
看来不用钢轴强度是真不行,我的转子带着桨私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