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2发射,接收电

楼主(2016-05-24):
近来想入二手JR 9X2
遥控器
,想向各位老鸟请教一下,他的接收,发射电的规格,有老鸟说玩电动的就不要接收电了,对否

网友(2016-12-22):
控电可以用3s锂电,接收机用电调供电即可

网友A:
刚入二手9x2,不错不错

网友B:
9x是我用过认为手感最好的控

网友C:
接收电。。。。是以前油迹的时候用的多。现在不要了。控电用3s,没问题的。

网友D:
我这有原装futaba原装发射电9.6v你自己改口就能用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