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尾巴锁不住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我的飞机是亚拓700,上次飞行时,先是扫了大齿盘,然后降落过程中炸鸡,现在修复,换了新的大齿盘,尾管,尾传动轴,尾舵机拉杆和尾轴等部件,现在试飞发现时不时的不锁尾了,郁闷!检查了尾舵机,用手转动顺滑,机械传动部分及尾轴滑块,用手检查均顺滑,无阻碍,飞行表现为时不时的机头向左猛甩90度,特别是侧摆根本没法做,一摆机身就扭,基本上没法飞,调整尾巴感度没什么用,很郁闷,不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望高手指教!多谢了~~~

网友:
看看单向轴承是不是滑了。找论坛的帖子,自己重新粘一下。

网友:
估计是单项挂了

网友:
单向轴承是哪里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昨天把单项轴承拆下来看了看,转动检查,正向顺滑,反向也能很牢固的锁住,没有打滑现象,这样子是不是说明单项轴承没问题???如果单项没问题,还会不会有别的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
時不時不鎖尾巴,這是尾舵【非鎖定模式】特有的形態,

你如果是 FUTABA 的,尾舵感度, AVCS 鎖定模式, NORM 非鎖定模式,

搞清楚是那個開關,確定是已打到了鎖定模式,就不會時不時不鎖尾巴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遥控器是JR的XG8,陀螺仪是SK540,您说的问题我在哪里查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遥控器是JR的XG8,陀螺仪是SK540,您说的问题我在哪里查看呢?谢谢

我從沒用過 JR 的控,

我幫你找電子說明書看看吧,

又或你發一份給我,

我教你怎設置

网友:
已找到說明書,第25頁,就是說尾巴陀螺儀感度的,

但我不熟 JR 的名稱,.........依稀記得就是 T LOCK 就是鎖定模式,

你找個熟 JR 控的人問吧,

原來你根本不知怎設定尾舵感度,難怪尾巴不聽話了!

网友:
换个陀螺仪试试

楼主:
昨天换了新的单向轴承,没用,还是老样子~哎~~郁闷啊,继续排查吧

网友:
据我经验,你应该是飞飞航线或悬停的时候正常,如果稍微猛一加油门,就是出现锁不住尾的现象。
你炸过机换过尾,我估计是:
1、尾波的左右行程没有设置好,如行程过小,导致锁尾没力度。
2、尾的转速没有跟上,在螺距快速加大时,也是导致锁尾没力度的原因之一。
以上仅是我有过的经验,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