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拉玛 换遥控

楼主(2016-05-24):
大拉玛怎么换控啊 最好换六通的  手里现在有台富斯I6 求大神指教

网友:
首先在新控新建一架模型,接着对频,然后把十字盘设为普通模式,最后校对一下副翼和升降的正反即可,
油门一般不需要矫正,但是第一次通电还是要防范,避免一通电就坐火箭升天。

网友:
我的那台esky lama v3 接收机和混控器是可以分离的,分开后,换成其它接收机接上混控器,就可以用其它控了
不知道你那台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