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6-05-24):
问题一:一台电脑是w7系统,装完凤凰5后可以正常玩,就是没有声音,而电脑的声音是正常的,可以看视频听歌,就是玩模拟时没有声音,求解!

问题二:
为了解决声音问题,在另一台XP系统电脑上又装了一次,这次有声音了,但是不管飞什么飞机,都是油门要超过50%的行程飞机才动,也就是油门行程的中点变成最低点了,重新校准遥控N次了,都是一样,求解!

网友A:
建议安装好 不要更新    那个油门还是需要调行程 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安装好 不要更新    那个油门还是需要调行程 的哦~

楼主:
换了一个天六的控,重新校准,油门问题解决了。

Win7系统玩模拟没有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求指点!

网友:
我w10咋都没这么多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