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知道海鸥翼的优缺点的朋友指教

楼主(2016-05-24):
发现很多飞机是使用倒置海鸥翼的!无意中发现模拟器里有一款海鸥翼的滑翔机!在模拟器里飞的时候是非常的稳定!在现实中好象很少见有人飞这样的翼形!请了解的朋友们说一下这样的翼形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谢谢!

网友A:
所谓海鸥翼,是机翼的上反角位于翼根部位,而翼尖部分是平直的。带有上反角的模型除了滑翔机以外,多数属于初级的模型飞机有。上反角的左右是增加模型的横侧安定性。多数有上反角的模型都是在翼尖有上反角,这样的上反角有较大的作用力矩,效能较高。而海鸥上反角在翼根部位起横侧安定的作用,作用力矩较小,所以多数模型不用海鸥翼。海鸥翼的好处是外形较为美观。不知您说的海鸥翼和我说的是否是一回事。重复一下,在翼根部位的上反角,模型比较美观,除此没有更多的优点。

网友:
上面文中“上反角的左右”,为打字错误,应为“上反角的作用”。

网友B:
见《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第202页。
纯为好看,效率很低。
最佳为椭圆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海鸥翼,是机翼的上反角位于翼根部位,而翼尖部分是平直的。带有上反角的模型除了滑翔机以外,多数属于 ...

非常感谢!又学到很多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第202页。
纯为好看,效率很低。
最佳为椭圆上反角。

这书偶有啊!怎么没注意到呢?在回顾一次才好!

楼主:
看来是模拟器里把这个飞机设置的太稳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模拟器里把这个飞机设置的太稳定了!

模拟器里的不是设置的太稳定了。有这种结构的真飞机,本身有动力,而且这种结构有“高单翼”的作用,能降低整体的重心,此外接近翼根的上反角效率虽然低,但仍然有横向稳定的作用。无动力的滑翔机,如果没有上反角稳定性一定会差一些。有动力的飞机,采用这种翼型,可能另有其他功能方面的考虑。

网友:
有些滑翔机是载人的滑翔机,有时需要做一些表演动作,稳定性过大,一些特技做不出来,采用这种翼型,可能是一种折衷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的不是设置的太稳定了。有这种结构的真飞机,本身有动力,而且这种结构有“高单翼”的作用,能降 ...

管他呢!既然这样的话不如去找找看!买一架回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滑翔机上主要是好看,另外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说这样方便布置起落架,比如经典的海盗F4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翔机上主要是好看,另外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说这样方便布置起落架,比如经典的海盗F4U

F4U是倒置海鸥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