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动力配置

楼主(2016-05-24):
准备入手双子星,问一下,朗宇2814电机可行不?用6s用多大kv多大电调?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朗宇2814没有支持6s的,6skv600左右就可以,配9*6的桨

网友A:
定制的2814才支持6s,我用4s,也有人用2820配6s,看你喜好,资金不多就普通2814搭配4s10000电池也能一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的2814才支持6s,我用4s,也有人用2820配6s,看你喜好,资金不多就普通2814搭配4s10000电池也能一个多 ...

2814用3s的话 用多少kv? 我打算用两块5200的3S并联供电

网友B:
2814上6s,效果杠杠的,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4上6s,效果杠杠的,我在用

朗宇的2814部支持6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14上6s,效果杠杠的,我在用

兄弟多少kv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4用3s的话 用多少kv? 我打算用两块5200的3S并联供电

3S的话我朋友在用,他是2216  900KV配9060桨,续航也是一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的2814部支持6S啊

只有郎宇有28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14上6s,效果杠杠的,我在用

是朗宇2814的电机啊,多少KV的,用6S发烫不厉害啊

网友:
我有两个朗宇2814KV880的,怎么看支不支持6S

网友:
6S需要500左右的KV!
不过一般4S够你飞了。

网友(2017-02-28):
我用的2814  KV510  电池 6s 12000MAH 两块并联 飞行时间3小时。3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