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声飞机--蓝岱北极星

楼主(2016-05-24):
蓝岱北极星换了三叶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搞成无声飞机了,感觉很不爽。三叶桨又好看些,不想换掉。想加个哨子,或者师兄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搞一点声音呢?

网友:
关键词“鸽哨”

楼主:
鸽哨有多重?会不会重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鸽哨有多重?会不会重了一点

鸽子都不觉得重

楼主:
淘我在宝查询过了,大都是不锈钢的也没有尺寸。好像都是人吹的,不是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我在宝查询过了,大都是不锈钢的也没有尺寸。好像都是人吹的,不是鸟用的

你没见过鸽哨么?

看来不是南方人,就是95后…

再给你个关键词“鸽哨 尾哨”,不但轻,还有哆来咪之分

网友:
贴个透明胶

网友:
你没见过鸽哨么?

看来不是南方人,就是95后…

再给你个关键词“鸽哨 尾哨”,不但轻,还有哆来咪之分3

楼主:
贴在哪里呢

网友:
螺旋桨正后方 能产生震动就有声音 具体怎么贴自己慢慢试吧 鸽哨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A:
装个MP3播放器,想放啥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MP3播放器,想放啥放啥。

这个创意很好。问题是大功率扬声器还得带大电池,做不到

网友B:
楼主你好,夏天到了也想入一架水机。EPO北极星市面上就两款,蓝岱/腾飞,不知道该选哪一款?楼主飞过,给个建议或飞行心得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夏天到了也想入一架水机。EPO北极星市面上就两款,蓝岱/腾飞,不知道该选哪一款?楼主飞过,给个 ...

两款飞行性能都不错,腾飞的材质做工差一些。蓝岱大气美观

网友B:
谢谢回复!还想问一下,蓝岱北极星的口碑会好一些,重量约1千克多一点,楼主配2212电机、3S电池,动力会不会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还想问一下,蓝岱北极星的口碑会好一些,重量约1千克多一点,楼主配2212电机、3S电池,动力会不 ...

目前2100KV配6寸三叶桨,大油门不敢太频繁,动力稍微不满意。准备试试1400KV配7寸三叶桨

网友C:
安静是电动飞机的一大优点,不要费心思制造噪音了,免得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静是电动飞机的一大优点,不要费心思制造噪音了,免得扰民

目的不是扰民,是要知道飞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