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05-24):
我的模拟器里为什么有别的飞机。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模拟飞行时,画面除有自己的飞机,还有另一架或几架飞机。不过问题已经解决啦。是我添加啦模友,把模友删除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模拟飞行时,画面除有自己的飞机,还有另一架或几架飞机。不过问题已经解决啦。是我添加啦模友,把模 ...

联网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