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飞控,自稳飞行油门反应慢!

楼主(2016-05-24):
Pix飞控,X8机,定点、定高正常。但自稳模式中,油门反应很慢,不跟手,收油门一秒左右飞机才开始下降。什么原因,要调哪个参数?多谢!

网友A:
帮顶,我也感觉油门不是我你拉高就升高,你拉低就降的,总是感觉延迟,飞机就会空中上上下下

楼主:
静待高人指点

网友B:
感度不够吗

网友C:
油门的pid调大些试试

网友D(2016-12-21):
我的380也是这样的。有老鸟说是陀螺仪的问题不晓得,是不是?好烦。请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E:
有个好像调油门感度的,不知道在哪里调

网友F(2017-02-07):
油门感度好像是在地面站的调试里面的标准参数里有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