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水机,大神给看看水鞋这样的吃水深度可以飞不?

楼主(2016-05-24):
sr22配了双25级玻璃钢水鞋,有点超重!加上本来这个玻璃钢sr22失速点高,速度快,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重量现在在1370左右,以前装起落架是1300,只多了70g!

网友A:
水鞋的吃水好深。是否水鞋小了点儿?这样起降时水阻过大飞机会不会前倾扣入水中?

网友:
的确是水鞋太小了,一加油螺旋桨会打水面的

网友B:
水鞋前段肯定是要超过螺旋桨的

网友:
装前一点试试

网友C:
给你个参考图片,我这架加完浮筒也有17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鞋的吃水好深。是否水鞋小了点儿?这样起降时水阻过大飞机会不会前倾扣入水中?

我就是担心这样!等天晴了下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鞋前段肯定是要超过螺旋桨的

静止的时候是碰不到水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参考图片,我这架加完浮筒也有1700克,

找了很久,玻璃钢的水鞋就这款看起来合适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静止的时候是碰不到水平面的!

因为螺旋桨在浮筒之上,加油门时会有一个低头力矩,如果浮筒前部储备浮力不足,就扎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螺旋桨在浮筒之上,加油门时会有一个低头力矩,如果浮筒前部储备浮力不足,就扎水里了

这样啊!等天晴了拿到水里面跑跑看看!

网友D:
难道是视觉误差,我看到两个浮筒吃水深浅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视觉误差,我看到两个浮筒吃水深浅不一致

确实是视觉误差!浮筒有一点外翻,里边的吃水线和外面的吃水线不一样!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泡沫水鞋,我感觉泡沫的轻一些,

网友:
这是15级小水鞋,估计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