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PL8失败,能进入系统,无法充电,25个通道均显示为empty preset!求指教!

楼主(2016-05-24):
升级PL8失败,能进入系统,无法充电,25个通道均显示为empty preset!求指教!不知道是否是数据线的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411&highlight=pl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972&highlight=pl8
参考的是这两位模友的帖子!升级线也是和帖子里一样的!现在用软件无法连接充电器,每次都是这样报错!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重新设置充电参数吧

网友:
软件不能汉化处理吗?

网友:
如果不是原厂那就恭喜你变专业,官方升级一再强调要用原厂线,为了省钱有可能砖,哪怕借根原厂也行

网友:
它掃瞄不到哪個 USB 是可用的,

試一下另一部電腦吧

网友:
找个原厂线再试下吧。

网友:
悲催啊!深表同情。

网友:
必须要原厂数据线才可以,应该可以刷回去的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充电参数吧

你好 我的pl8有问题请教

网友(2017-05-05):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也准备用帖子上的刷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