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su27装机

楼主(2016-05-25):
请问su27 kt板,可以用2212 Kv980电机带8寸桨吗?是不是就是飞的慢一点,其他不会有什么不好吧?

网友A:
这种最好上高KV电机配小桨  6寸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这配置飞不动的,起码要1400kv配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飞不动的,起码要1400kv配8寸桨

哦,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上高KV电机配小桨  6寸

ok,谢谢,以前玩4轴,修复的电机,2212,KV980,想着废物利用一下,哈哈

网友:
得多大翼展的机,中间那个孔才能装得进去980KV用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