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室内小飞机

楼主(2016-05-25):
大神推荐室内小飞机,直接能与14Sg对频的

网友:
新手110老鸟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怎么样

网友:
110 1s动力,120 2s动力。
室内飞建议110,室外的话可以考虑120

网友(2016-07-30):
室内hfp80如何

网友:
直接对频就只有110了,120室内不合适

网友:
XK系列 K110 K123 K124 K120 都是使用FUTABA S-FHSS通讯协议,都可以和你的遥控器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