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新款H4,大伙帮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6-05-25):
已装好并更新视频 请点这儿!
感觉这机架挺好带的,折叠后尺寸305*255*70 想用大疆E800动力不知道怎么样,准备买配件周末装机

除了装饰板,其它部件都是金属和碳纤的,做工还可以

轴距是正680

脚架是可折叠的,这个还挺新颖的

机臂固定方式也和普通塑料C扣固定方式不一样,这样的稳定性应该挺高

电池板、云台挂载和螺丝包

机架重量588g,这么多铝件也能控制在600g以内,有点小意外

网友:
多少银子

网友A:
这个机架有单独铝件出售么

楼主:
近1K,不算便宜,不过做工用料非一般H4可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有单独铝件出售么

这个才上市,后期应该会有的

网友B:
整体感觉金属质感十足全碳铝合金的给合,电机安装位比整体机架要高呈牵拉式带动作业时应该更显的轻松了……机架旁边还有四面装饰设计不错,除去装饰设计板机架应该更轻

网友:
在哪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感觉金属质感十足全碳铝合金的给合,电机安装位比整体机架要高呈牵拉式带动作业时应该更显的轻松了…… ...

嗯嗯,那点重量影响不大,挺好看的

楼主:
某宝官方店

网友:
新款颜值爆表

网友C:
没搜到给个关键词,谢谢

网友D:
感觉电机座设计有点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搜到给个关键词,谢谢

还没正式上架呢,直接找店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机座设计有点不合理

只是比一般的位置高了一点,具体还要装机后看看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比一般的位置高了一点,具体还要装机后看看效果

不是这个 电机昨那个铝片看起来不是很厚  只有一边有管夹  受力很大

网友E:
我觉得电机座不行受力应该有轻微变形,刚性不足,以后航拍果冻,H架子本身就有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好携带而已

网友F:
什么时候能上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 电机昨那个铝片看起来不是很厚  只有一边有管夹  受力很大

看了您说的,一开始还真觉得是个问题。刚刚准备装机的时候发现电机座的铝板厚4mm,我觉得我可以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电机座不行受力应该有轻微变形,刚性不足,以后航拍果冻,H架子本身就有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

看了您说的,一开始还真觉得是个问题。刚刚准备装机的时候发现电机座的铝板厚4mm,我觉得我可以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时候能上市啊?

应该快了吧,不过据说前期备货不多

网友:
电调只能放中心板了

网友G:
以前我也认为H4机架很好带,买了一个回来装好才发现,最影响携带的是哪个高高的脚架上,占了全部高度的2/3。这个脚架能折叠,应该比较好带。

网友H:
你要是装E800的花 70%油门才能离地 这重量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是装E800的花 70%油门才能离地 这重量太重

我现在用的550也发现这样的问题,重2.5KG,推50-60%油门才能起飞,可E800不是推荐起飞重量800g每轴吗?
换了这架子总共控制在3KG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也认为H4机架很好带,买了一个回来装好才发现,最影响携带的是哪个高高的脚架上,占了全部高度的2/3 ...

脚架折叠了之后云台和电池挂板、图传发射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550也发现这样的问题,重2.5KG,推50-60%油门才能起飞,可E800不是推荐起飞重量800g每轴吗?
...

嗯 一般是没问题,但我用的感觉是E800效率不大高 但是特别实用 安全些

网友J(2016-07-20):
另外想问问这款机架的云台安装方式是怎样的,支持快拆吗,最好有图片,谢谢楼主

网友:
老h4的飘过。脚架应该拍不到了

网友:
这架子 有点分量哦

网友:
电机座的强度有点疑问,不过适合把电调放在下面,比我的H4在设计上要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想问问这款机架的云台安装方式是怎样的,支持快拆吗,最好有图片,谢谢楼主

已上装机图片和视频 请点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脚架折叠了之后云台和电池挂板、图传发射咋办?

云台可以改成快拆的;电池是下挂到电池挂板上的,所以电池挂板离中心板距离很近,不影响收纳;

图传发射可参考我的装机贴 请点这儿!

网友(2016-10-18):
楼主机器装完了吗,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