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相机挂了

楼主(2016-05-25):
问题看图片,在拍照档APP上画面是正常的,按快门拍照后存在卡里的图片是这样的。在录像档APP画面直接花花花花,录下来的图像和相片一样……

网友:
尼康的镜头?

楼主:
水仙妹子看镜头干嘛,回答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仙妹子看镜头干嘛,回答问题

我卡,我不是妹子

网友:
要是能改论坛名称,我早就改了。哎,当年比较中二,才用了这个名字,洗不去的污点…………

网友:
大疆的精灵3 一体化程度太高,还是返厂检测维修吧。还有你说的情况是试了一次的情况还是试了很多次都是这种情况?不过,既然拍照档APP上是清楚的,coms坏的可能性比较小。不知道LZ的飞机有没有摔过或进水(在过于潮湿的环境有可能里面会凝水)可以试着清洁一下。你也可是试着重新刷一下固件,APP上不行的话用卡刷试试。如果是电路中某个模块坏了,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当初是怀疑主板坏了,因为拍照和录像都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又怀疑镜头组件,主板、镜头组件都换过了都还是一样的问题,排线还在路上,换完排线还是一样的话就扔垃圾桶了。固件已经最新。谢谢仙子!

网友:
扔的时候能否招呼一声啊老兄

楼主:
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