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图传与电量的极限测试

楼主(2016-05-25):
首先声明本人玩直升机有几年了,在此方面有一定基础,新手小白请勿模仿!新手小白请勿模仿!新手小白请勿模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今天要征服的这座大山(红圈中的那座)

让我们看一下此次飞行的路线☟☟☟

从图片里看的感觉不是特别远,其实LuZhu已经快吓尿了~~不信你就看下图☟☟☟

细心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对喽,最远直线距离是5023.3米,也就是说单程飞了有10里路undefinedundefined。心想妈妈呀,够远了,得抓紧时间往回走了,此时飞行器的电量还剩余58%了。于是乎翻过了一山又一山,翻山越水的抓紧了时间全速前进,回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昵称,满杆前进的水平速度大概在13M/S上,比去的时候慢了3M/S,没办法,别想太多了,抓紧时间往回返航。PS:此时已经距离返航点非常之远了,所以打开了APP端里面的姿态球来判断飞机所朝向的飞行方向,以免飞偏。

飞行记录里面已经刷新了最远记录---11322米!!!ps:飞行高度是为了安全考虑,因为这边山高,没办法升高了高度,且当地没有飞行航线。有飞行航线的地方最高控制在120米一下哦~

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放视频:☟☟☟ps:视频一共17多分钟,为了方便观看,楼主做了加速处理,因避免看帖无聊,在视频里加了音乐,配乐无感,请无视

站外视频点击: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d-915b-4c643f1e430c

再来一个直升机起飞时的慢动作视☟☟☟PS:动作危险,请勿模仿!!!

?from=s1.8-1-1.2

站外视频点击: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6-9f66-992f1b8228d4

总结:

此次前往飞行的精灵3有两架,实际返航的到家的只有一架,得出的经验也是咱们平常飞行一定要注意的几项,大概分为了这个几个步骤:☟☟☟

1:起飞前检查飞行器与遥控器的电量

2:有必要时必须要做指南针校准

3:在周边没有障碍物遮挡的情况下切视线良好的有利地形做起飞场地

4:检查周边没有明显的干扰源,如有请远离,没办法远离的请不要尝试飞行

5:开机请检查飞机的各个功能是否正常,正常后方可起飞(注意电池一定要卡紧,有很多朋友电池没有推进去就开机起飞,导致空中意外断电坠机)

6:一定要留意返航点是否刷新,刷新以后才能往远处飞行

7:飞行中时刻注意电量,该到剩余返航电量前一定要返航,不要贪飞,否则电量不及返航路程,得到的只有丢机或者是炸鸡

好在另一架精灵3因操作手操作正确,平安的降落到了离返航点能看到的地方,所以开车抓紧了时间过去找的,不然......

最后告诫大家的是这次飞行中有惊无险,同时想说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请新手朋友不要去模仿这次飞行的情况,丢机炸机是小事,万一掉下来了砸到人了呢?(一般情况根据以上7点做好了是不会掉下来的undefined)飞行中每一次飞行都要认真去对待,一定不可以潦草行事,不然以后总会有后悔的一天。

最后总结一句话:飞行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ps:求版主射精

楼主:
很恐怖的一次经历

楼主:
这是我飞多轴第一次这么刺激啊

网友A:
lz落地后还剩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落地后还剩多少电

正好还剩余10%了

楼主:
是啊,另一台差点点就....

网友B:
被楼主的壮举折服了!
啥也别说了,鼓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楼主的壮举折服了!
啥也别说了,鼓掌吧!

同时风险也是大大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时风险也是大大滴...

请问你的是精灵三的哪个版本?普及版?A版?还是P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是精灵三的哪个版本?普及版?A版?还是P版?

P3A银色版本的,也是精灵系列里面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3A银色版本的,也是精灵系列里面性价比最高的

那咱们的飞机一样,不过我倒是没你这么幸运,我飞出海岸线一百多米就失控坠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咱们的飞机一样,不过我倒是没你这么幸运,我飞出海岸线一百多米就失控坠海了

是丢失信号还是?我这边测试的环境比较特殊,手机打电话都不一定信号的地方干扰相对来说要小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丢失信号还是?我这边测试的环境比较特殊,手机打电话都不一定信号的地方干扰相对来说要小了很多

估计是收到干扰或者是飞机控制错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收到干扰或者是飞机控制错乱了

哦哦,一般按照正常步骤起飞在无干扰源的情况飞1000多米基本上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楼主那个湖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5km外都能看到~~~
另外高度500m还好没有遇到什么大风,不然真的有可能回不来

厉害厉害好贴!支持

网友:
古松牛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湖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5km外都能看到~~~
另外高度500m还好没有遇到什么大风,不然真的有可能回 ...

对啊,真的很感谢当天的天气,基本上没有风,往回走说实话在图传上面雾蒙蒙的基本上看不清楚了,如果你仔细看视频的话发现我转头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停顿了有一小段时间,因为已经看不到家的方向了,好在djigo app端的姿态球帮了很大的一个忙,才能找准了方向回家,毕竟图传的图像才720p,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能慌,一慌就没电了~我刚才看了飞行记录落地的时候app显示只能飞15秒了讲真运气真的挺好,于是乎晚上喝酒庆祝

楼主:
看我写的帖子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