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我对无人机和遥控器的通信协议不太懂,求解惑

楼主(2016-05-25):
各位模友好久没来了,无比亲切呵呵。。下面这个链接是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放在这里希望知道的朋友捧个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057&pid=18234871&page=5&extra=#pid18234871
我是过来请教各位大神的。
我通信原理没学好,最近在饿补这块的内容,一直对
无人机
和
遥控器
之间的协议犯迷糊。当时在做D7E的时候也是依葫芦画瓢。没多想。
现在用的WIFi、蓝牙、ZIGBEE,以及我们无人机和遥控器之间的各种协议也都是2.4G载频。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协议是吧?而前面三个的协议是有国际规范的,我们无人机和遥控器通信协议是没有国际规范的,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有什么区别?求赐教。

网友A:
通信协议这个...你要说遥控器和接收机的话是就那么几种...
至于串口和飞控通讯的话...都是按照飞控作者之前定义的协议就好..比如mavlink 和 mwc那个自定义的简单协议...
其实通讯协议最终的目前就是在一条完整的命令里 确定好 开始标志 结束标志 中间夹杂着 比如命令,数据,还有验证之类的这些信息

网友B:
通信协议就不是一般玩模型的人搞的东西,不懂也罢!玩模型的高手也没几个懂得。

网友C:
lz你研究通讯协议想干啥?不会是要空中劫持飞行器吧?

网友D:
通信协议是一种貌似高大上的合理规则,但并不是唯一的。它的存在完全是当初你不想介入的缘故,否则一切按你的意思办不是没有可能的。

网友E:
表示不懂

网友F(2019-01-27):
航模遥控器有多少个通讯协议?请教!?

网友F:
D7E遥控器能否对上频玩具类的航模?

网友G:
协议跟载频有个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