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充电不是蒸**,并充毫无意义。

楼主(2016-05-25):
蒸一个包子3分钟,蒸2个包子还是3分钟。
但充电不是这样,充一块电池10分钟,并充两块同样的电池那要20分钟。
所以我一直是一块一块的充,充一块飞一块,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下就好了。
而且我在外场一般都是快速充电模式,平衡阶段充进去那点电量还不如把bb响调低0.1伏。平衡模式,只有电池循环久了,压差大了,才偶尔维护用一下。

网友:
换个好点充电器就可以蒸包子了

网友:
电流开大点就同时蒸俩包子

网友:
对于充电器系统软件自身不支持并充的,充单块电池时用5A充的话,并充两块电池就要用10A才行。当然这需要充电器的功率能达到。

网友:
用A9 PL8 308 406 蒸六七个包子都可以  只用蒸一个包子的时间

网友:
樓主換個好點的充電器,同一時間蒸6個包子都行

网友A:
我是感觉每块电池的放电不尽一致,所以分开冲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每块电池的放电不尽一致,所以分开冲要好些

你说的没错。一般并充都是在飞高电压大飞机电池使用的。一组电池(两块)肯定会选同品牌、同容量、同批次的,所以电池内阻以及每次放电情况也都接近。否则并充对电池绝对是有损害的!

网友:
我一直用并充,要蒸包子的可以用大功率充电器

网友B:
如果一个电池最大只能5A充电,但充电器可以达到10A那么并充就更好了。

网友:
我带一个小发电机放在后车尾箱,拖5个充电器,并联都是浮云

楼主:
呃,我发现我包子蒸得少,确实火力不太旺,充电器最大电流只有16a。
小功率的还是专心蒸一个包子好了,像我这样也挺好

网友(2019-10-03):
蒸一个包子1A,两个包子2A,……

网友:
实名反对,蒸包子结论。真实情况是:蒸一个包子要25分钟,蒸两个包子需要28分钟,蒸3个包子要30分钟。---来自资深家庭煮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