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請問 500L 及 550L 用 GPRO ,FUTABA 控

楼主(2016-05-25):
尾巴鎖定模式,AVCS

你們一般感度是多少?

我指 FUTABA 上的感度多少!

网友:
新手默认值

楼主:
我指遙控器上設的值,

网友A:
你所要的值的设定,都交由陀螺仪管理了。
控上无需再设定。

只剩曲线和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要的值的设定,都交由陀螺仪管理了。
控上无需再设定。

网友B:
给旋钮比例的话 无法回答准确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旋钮比例的话 无法回答准确数字

在控內,GYRO SENSE  一樣可以看到數字的

网友C:
NOR:35 IDEL 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35 IDEL 30左右

感謝

网友:
默认值就可以!

楼主:
遙控器上是沒有默認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遙控器上是沒有默認值的

我的是T8FG,默认值是80%,然后再飞起来看情况,根据情况做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T8FG,默认值是80%,然后再飞起来看情况,根据情况做调整!

謝謝 ,我試試看

网友E:
NOR  AVCS 40%左右    IDEL AVCS 30%-35%左右 实际感度和飞机的油门螺距配合有关,需要边飞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R  AVCS 40%左右    IDEL AVCS 30%-35%左右 实际感度和飞机的油门螺距配合有关,需要边飞边调

感謝